模拟量输入问题

楼主(2014-09-15):
接入了一块E+H的CM253变送器,检测PH。从CM253输出接线2线制PIW294,测试有11ma的电流,在程序上涌FC105编程,范围0-14,在step 5.4上监控PIW294的值在5500左右,OUT值对应只有2.7的PH,现场的PH是7左右,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把表串进去量下,5500左右说明模块只检测到7.1左右的电流啊

网友B:
 满量程是20毫安吗?

网友C:
量程设置的问题,在仔细核算一下。

网友D:
你的变送器应该是4-20MA量程,即零量程时输出是4MA。满量程输出20MA,那么转换用如下公式:
{[满量程工程量(PH)-零量程工程量(PH)]*[测量值-零量程对应的数字量]/[满量程对应的数定量-零量程对应的数字量]}+零量程工程量(PH)

网友E:
检查PH变送器内量程,电流为7.1说明PH就是2.7.
PLC运算正确,请核实你的PH变送器的标称量程和你的PLC内的量程(0-14)一致!

网友E:
请楼主注意,有时传感器4-20mA对应的实际PH量程是14-0,而不是0-14,请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