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步进梯形图错误

楼主(2014-09-15):
本人编写了如下步进梯形图,但总是提示错误,请各位大大帮我找出原因。

网友A:
62步的SET S0 与75步 OUT S0 重复。

网友B:
2个地方用不同指令.新手犯错误,提高自己的认识.

网友C:
我看没问题,缺步进结束RET指令。

网友D:
对,程序没问题,应该可以运行,少RET及END。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我也赞同这个说法

楼主:
回复 网友D:
加了RET END,用FXGPWIN转换时显示错误,不能转换。不过我这个步进是插在后面的,不是一开始就用步进,是这个问题吗?

网友F:
在程序开始时加LD M8002 SET S0;要转换成SFC模式,必须这要编程,否则就不能成功转成SFC模式;S0-S9用于初始化SFC的启始必须是这个编号,然后在S0状态里再根据你的条件转移

楼主:
回复 网友F:
原来是这样,谢谢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F:
你说一定用初始脉冲m8002来置位 s0-s9初始状态,我不认同。不信你上机试一下随便来个信号驱动初始都行的。

网友F:
其它当然也可以,只要在上电时置位初始步就可以,用M8002不是最简便吗

网友G:
RET指令是否正确;
或者,单独仅试一条STL指令看看。

网友H(2016-01-06):
和75步的out S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