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通电自转

楼主(2014-09-15):
  用松下伺服驱动器A5+电机,怎么样才能一通电就直接转动????

网友A:
这叫什么事,以为是变频器呀;
首先你要区别伺服用的是定位控制、速度控制还是转矩控制;
定位模式要外部给脉冲信号的;

网友B:
你想用在什么设备上

楼主:
想用用于自动传送东西的机器,要上电就能转同时用编码器反馈位置。不知道用速度控制模式,内设定速度能否实现??

网友C:
首先你要区别伺服用的是定位控制、速度控制还是转矩控制

网友D:
接好线路,设置好参数,通电就能转。

网友E:
用速度模式的内置速度可以让他运行,你要用参数设置好内部的速度,外部用信号选择对应的速度端子,启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