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知识恶补,请大师指教。。。

楼主(2014-09-15):
师傅们图中下划线部分,有错误吗?小弟不解。各位有现成的模拟量例子吗,分享一点,,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师傅们图中下划线部分,有错误吗?小弟不解。各位有现成的模拟量例子吗,分享一点,,谢谢
三菱的特殊模块手册上满手册都是例子。至于你图中划线部分,也没有啥错误。

网友B:
仔细看一下手册,这个BFM的29#是16位的,其中每个位都有代表不同的指示,有的位表示错误,有的位表示完成,有的位表示进行等,将这16位状态放入k4m10就是说从M10到M25分别代表不同的指示,不同的特殊模块BFM的作用也不同,这个要看手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上的兄弟,我明白了

网友C:
有2lc例程 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