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读200PLC中计数器的值?

楼主(2014-09-15):
还有计数器中的值怎么去掉掉电保存啊?

网友A:
是读取计数器的当前值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直接读取c0和c1就行了

网友C:
系统块里面有断电保持数据选项
或者用sm0.3给计数器复位实现上电复位

网友D:
计数器CX既可以是开关量,又可以是当前计数值。
例如:MOVE CX ==> MW100 就得到CX当前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