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同步电机正反转问题

楼主(2014-09-15):
当在一端加电,电机正转,之后在另一端也加电,电机就会反转。这个现象正不正常?有什么办法可以消除?

网友A:
分别在电容两端加电,电机会正反转是正常的,如果接在电容一端运行是不会反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果在一端加电,电机运行,之后断电,电机停止,然后还是在这一端加电,电机运行但是转向和之前加电时不一样,这个是否正常?如何能消除这个现象,谢谢

网友B:
楼主好像没有说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B:
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单相电机,在正转端加电时,有时候会发生反转。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C:
电机上面接线图画有3跟线一根公用线另外2跟结电容
公用线跟其中一根接通时是正转跟另一根接通时就是反转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错但是同一个端子把电加进去,有时正转,有时反转。

网友C:
这还真木碰到过是不是电容不太好了

网友D:
这要检查一下电容,可能是电容损坏或副绕组断路都会有这种现象,仔细检查一下就知道

网友E:
测量2个线圈,看是否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LCR表测试电容0.33UF实测279nF,两个线圈,一个是Rs=2.7K Ls=7.09H,一个是Rs=2.6K Ls=6.94H。

网友E:
    两白线的公共端接220V电源的一端:
    1\电源的另一端接电容器的一端,假定为A端,电机向一个方向旋转;
    2\电源的另一端接电容器的另一端,假定为B端,电机向另一个方向旋转;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机上面接线图画有3跟线一根公用线另外2跟结电容
公用线跟其中一根接通时是正转跟另一根接通时就是反转
    依照图示,你这个描述不对啊.

网友F:
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单相电机,在正转端加电时,有时候会发生反转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机上面接线图画有3跟线一根公用线另外2跟结电容
公用线跟其中一根接通时是正转跟另一根接通时就是反转
   假定图中电容两端(上,下端)分别定义为A(上)端,B(下)端,两绕组的公共端定义为C端,按照你的描述,你是把220V的电源接到AB两端.
   实际上,220V电源应该接到AC两端(方向1)或BC两端(方向2),估计你把电源接AB两端啦.

网友G:
换电容!这种问题以前也遇到过一次!

网友H:
你两端都加电电机当然会不正常

网友I:
回复 楼主:
更换个电容试试,也可以手转下机构灵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