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5):
PLC节省输出点数的方法
  1、分组输出  如图1所示,当两组负载不会同时工作时,可通过外部转换开关或受PLC控制的电器触点进行切换,使PLC的一个输出点可以控制两个不同时工作的负载。
图1  分组输出

  2、矩阵输出  如图2所示为4×4矩阵输出电路,用8个输出点可控制16个负载。要使某个负载接通工作,只要它所在的行与列对应的输出继电器接通即可。例如,当Y010与Y004同时接通时,KM1得电吸合。应当注意的是:当只有某一行对应的输出继电器接通,各列对应的输出继电器才可以任意接通;或者当只有某一列对应的输出继电器接通,各行对应的输出继电器才可以任意接通。否则将会错误接通负载。因此,采用矩阵输出时,必须将同一时间段接通的负载安排在同一行或同一列中,否则将无法控制。
图2  矩阵输出

  3、并联输出  通断状态完全相同的负载,可以并联后共用PLC的一个输出点(要考虑PLC输出点的负载驱动能力)。例如PLC控制的交通信灯,对应方向(东与西对应、南与北对应)的灯通断规律完全相同,将对应的灯并联后可以节省一半的输出点。

  4、负载多功能化  一个负载实现多种用途。例如,在传统的继电控制系统中,一个指示灯只指示一种状态。在PLC控制系统中,利用PLC的软件很容易实现利用一个输出点控制指示灯的常亮和闪亮,这样就可以利用一个指示灯表示两种不同的信息,从而节省PLC的输出点。

  5、某些输出信号不进入PLC  系统中某些相对独立、比较简单的部分可以考虑不用PLC来控制,直接采用继电器控制即可。

  6、利用输出点扩展输出点  与利用输出点扩展输入点相似,也可以用输出点分时控制一组输出点的输出内容。例如:在输出端口上接有多位LED7段码显示器时,如果采用直接连接,所需的输出点是很多的。这时可使用图3的电路利用输出点的分时接通逐个点亮多位LED7段码显示器。

  在图3所示的电路中,CD4513是具有锁存、译码功能的专用共阴极7
图3  输出口扩展输出口

  段码显示器驱动电路,两只CD4513的数据输入端A~D共用可编程序控制器的4个输入端,其中A为最低位,D为最高位。LE端是锁存使能输入端,在LE信号的上升沿将数据输入端的BCD数据锁存在片内的寄存器中,并将该数译码后显示出来,LE为低电平时,显示器的数不受数据输入信号的影响。显然,N位显示器所占用的输出点P=4+N。图9中Y004及YOO5分别接通时,输出的数据分别送到上下两片CD4513中。

-----------
作者:陈胜
版权为技成所有,未经同意,盗取必究!

网友A:
缺点:不能同时输出,使用范围有局限性。
看来想不花钱获得跟IO扩展模块一样IO的功能的意图覆灭了。

网友B:
这个是很不错的主意,我就看见德国的机器用S7-200采用数字量输出控制多个模拟量输出,只用4个模拟量,用4个输出点,采集16个模拟量,运行一直很正常的!

网友C:
PLC已经很便宜了 不可不用省了

网友D:
不错。值得学习的经验。

网友E:
我看到一个布袋除尘器反吹电磁阀就是用的第一种扩展方式,电磁阀是顺控输出。
这种方式有局限性,第一种方式中,KM1\2\3同时要输出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