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5):
各位老师好;今天遇到一个问题向老师请教。 欧瑞变频器F2000-45KW  打运行报OC。 脱开电机 测P 对U  V  W   265V    N对U  V  W  265 V

楼主:
    欧瑞变频器F2000-45KW  打运行报OC。 脱开电机 测P 对U  V  W   265V    N对U  V  W  265 V
我把变频器恢复出厂值  重新输入参数后 开车现运行正常

网友A:
p对三相测是直流电压吗?变频器有在运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