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做柜子啊,请师父指教啊(20140916)

楼主(2014-09-15):
这是刚刚做的动力柜,还有一个浪涌没有装上。请做柜子的师傅指教,有什么要改进的啊。还有手上有18.5KW的消防柜子要做。只告诉我18.5KW电机,一备一用,用双电源,其他就是消防上的常规要求,45KW的两个,只要一个会了,其他的就一样的吧。知道的师傅给份二次侧图纸啊,菜鸟万分感谢啊。

网友A:
挺好的
个人愚见,如果热缩套管用黄绿红可能看着更好看些。

网友B:
颜色需要区分
还有怎么就几个开关?
控制的,接触器,热继电器,等都没有?

网友C:
热缩管不需要区分,只是在母排上贴上黄、绿、红的标示就行了。

网友D:
电源开关柜呀,还是做得不错的。
以后也多接触并制作PLC控制柜才好。

网友E:
这个品质看起很好的铁皮呀

网友F:
觉得做的不错!

网友G:
楼主继续努力吧很好 啊

网友H:
动力柜怎么那么少路的空开?相序要分清,没有操作隔离板防护,三相指示灯好象可不装,又不是控制柜,

网友I:
要是进线电源再用铜线母排处理一下,应该更好啦!

网友J:
动力柜做的不错!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热缩管不需要区分,只是在母排上贴上黄、绿、红的标示就行了。
正确!

网友L:
柜子做的不错,
我提一下我的看法:铜牌需要处理一下,铜牌的弯度最好小一点,相序要贴黄、绿、红标识

网友M(2014-11-04):
楼主再用点心就更好了。

网友N(2014-12-08):
楼主加油 不错,三相热缩管最好分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