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会漂移吗?

楼主(2014-09-15):
有客户说机器开不了机。主机为研华工控机,终端为二个激光传感器。今天跑去看了一下,开始以为是硬件出了问题。串口COM1 和COM2分别控制二个传感器,经软件测试,发现硬件没有问题。只是COM1始终没有通讯,把二个传感器的位置互换也是COM1没有。最终确认COM1端口故障。但是电脑硬件显示COM1运行正常,这就怪事了。于是我一个一个串口试,最后发现COM1的硬件不知道为什么被改成了COM5.难怪不能通讯了,于是我把COM5又改回成COM1.开机,机器运行正常。但COM3和COM4就怎么也找不到了,无法通讯。现在我暂时取消了COM3和COM4的硬件,让机器先行生产了。
为什么串口发生漂移现象?有人见这个种问题没有?

网友A:
有人在工控机上改过了吧?

网友B:
这个可能是人为改动了,只不过他就不承认你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C:
是主板集成的串口吗?还是扩展卡扩展的串口?
以前遇到过,扩展卡扩展的串口不能通讯,原因是扩展卡驱动丢失,重装驱动后正常,不过不是工控机。
话说串口号真的能擅自改动的:

网友D:
这种事出的比较少。不过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应该是插拔COM的连接线或连接异常导致的,一般情况下改下端口号就能解决,如果发生如楼主最后说的这种情况,找不到COM口,可以重启一下再试试,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
我也想过了是被人为修改,但细想起来,这种情况还真不一定可能会被人为。想想一般生产线的上的操作员工,哪里知道改COM口的?不是经常搞控制的人,基本就不知道怎么改法。COM3 和COM4是插卡,是找不到外接硬件,没有通讯。幸好我这二个口都可以暂时不用,是用来做质量管理的外接输入。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是这样想的,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电脑工作的时候因为硬件的某种错误导致COM1口已经被占用,因为你的电脑已经用了COM2.COM3和COM4,所以系统分配一个新的编号给那个COM口。自然就是COM5了。而且你的COM3和COM4找不到。更加说明了这个问题!

网友F:
如果是主板本身带的RS232串口,是保证不会变COM号的(“漂移”?表情)。为什么呢?主板上的是物理地址的,COM1口的中断物理地址固定就是3FB,COM2口中断的物理地址为2FB,就像DOS下串口一样。如果是总线扩展的,那可能就会变了。但是也有保证不“漂移”的,比如USB网络串口转换器USB232ET2,使用专门的串口映射程序映射为固定的某个COM号。

网友G:
这个我不认为是人为修改的!
我倒认为有可能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H:
有人动了
比如,外接一个USB-232,而这个装置在先前被修改为com1用于与PLC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