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5):
目的:取系统时间,不是时间格式,是整数格式,比如数字串09142034,可以放到MW里面作为整数来用
说白了,就是想简单一点做随机数,就想到用时间来做随机数

这个是用PLC,SFC1取的时间是这么一个格式,怎么才能放到MW里面?
想做成数字串比如09142034

这个是用wincc全局脚本C动作做的,用模拟器显示的数值
取到的只有5位
全局脚本C动作,如下:
time_t t ;
t= time(NULL);
SetTagWord("无符号16位变量",t);
无符号16位变量----就是建立的变量MW

这五位数代表什么意思?为什么只有五位?(有什么方法可以完整:日时分秒)

最后两个数和秒是一个级别的,一秒加1,加到99然后17变为18,至于最后最大会加到多少就不知道了,但是会超过60这个是确定的

网友A:
取出来的值是bcd码,转换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地址是DB1.DBB_这个是关键问题

网友B:
1、你需要得到是月日时分,需要4个字节长度来存放,所以你的MW来存放是不会得到正确的结果的。
2、如果你可以允许使用4个字节长度来存放的话,例如MD,那么你可以:
  L  DB1.DBD3  //这样很怪异,不过没办法,我不想多码字了。
  T  MD0

3、time函数用于返回机器日历时间.要得到时分秒,你需要使用ctime函数进行转换,或者使用tm结构来得到日历时间,具体在组态手册1上有例子。

4、既然使用了Wincc的C脚本,为何不使用C函数Rand来生成伪随机数呢?

Regards
+10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非常感谢!但下面的很想知道为什么
DB1.DBD3好像是基于分钟数加一
DB1.DBD4好像是基于秒加一
它们各自代表什么意思?DB1.DB D3跟DB1.DB B3 是什么关系?D和B的关系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但下面的很想知道为什么
DB1.DBD3好像是基于分钟数加一
DB1.DBD4好像是基于秒加一
它们各自代表什么意思?DB1.DB D3跟DB1.DB B3 是什么关系?D和B的关系吗?

DBD3由DBB3,DBB4,DBB5和DBB6组成,分别为:小时,分,秒,以及毫秒的高位。

DBB0,DBB1,DBB2代表了年,月,日。

1个DBD=2个DBW=4个DBB=32个DB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