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

楼主(2014-09-15):
哪位朋友知道这叫什么?怎么用及功能!谢谢

网友A:
类似PLC? 还有通讯口呢。。。嘿嘿。。我菜鸟。

网友B:
看样子像是个 I/O模块。

网友C:
专用控制器什么的吧!

网友D:
我看也是一个输入输出模块,因为我IN 和OUT 说明就是一个模块。

网友E:
简单PLC吧

网友F:
I/O模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