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丢系统之谜

楼主(2014-09-15):
500GB的硬盘,前天因为不停的跳报错框框。什么都打不开。拿去给电脑城的重装了系统,可恶的电脑才用了一天,第2天来就开不起来了。提示让我按Ctrl+Alt+del 这不就无限循环在这里了。  结果还好我的资料还在,也就是D,E,F盘的东西都还在,就是C盘系统盘系统丢失了。后来资料能读出来已经是万幸。后来有人竟然说硬盘是好的。我真的受不了

网友A:
不停的报错的时候,为什么还无动于衷?
直接网下一个软件检测一下坏道,健康情况,举手之劳而已。

网友B:
检查数据线了吗,有时候数据线和电源线有问题也会表现出硬盘的问题

网友C:
那究竟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D:
首先用硬盘检测软件检测一下硬盘有没有问题,看描述应该是引导区有坏道之类的问题,出现这种问题重装系统是解决不了的,只能重新换硬盘了。电脑在使用过程中一定要注意防止震动,一般的主机的防振性不强,很容易出现损伤硬盘的情况,重要数据一定不能放在C盘,C盘是最容易坏的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了。我后来想想只有硬件有问题才会丢系统,如果系统有问题,表现应该不是这样子的。

网友E:
趁还能读其他盘,赶紧备份到新硬盘。
支持不了多久了
电脑磕碰摔了吧

网友F:
出线这种情况可能是1、电源供电能力不足。
                 2、磁盘的0磁道可能有问题。
具体还要看实际情况,我只遇到过以上2种情况。

网友G:
事啊 先保护资料吧

网友H:
曾经电脑蓝屏,没及时处理,整个硬盘都废了,数据也没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的确,我电脑插2个硬盘只能读到一个盘的数据,换台电脑的话,2个硬盘都可以读到。感觉电源有问题

网友I:
装个一键还原是非常有好处的。

网友J(2014-10-28):
我的电脑和你的电脑一样的情况,后来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I:
d电脑的小错误还是自己搞定比较好。
比如频繁的报错,也可能是里面接触不良,比如内存条脏污、接触不良等现象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