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面板不显示

楼主(2014-09-15):
变频器通电后,输出正常,但面板不显示,会是哪里出问题了呢,求教啊

网友A:
什么变频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是面板和变频器连接有问题

网友C:
显示器有问题吗

网友D:
出现这种问题首先看看面板和主机连接有没有问题,没有的话换一个面板看看。这种问题基本上用替换法先测试一下再说

网友E:
先换个面板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