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6):
一台希伯伦11KW变频器,因下雨炸模块送修,拆掉模块,送电,电源正常,启动跳OC,短接316保护,启动量驱动,v和W上桥驱动波形不正常,更换A3120,电容,稳压管后,驱动波形正常,模块装好后量3相输出均平衡,带2.2KW电机,28HZ~36HZ区间抖动,面板显示电流也增加,离开区间后运行平稳,电流正常!

网友A:
1:先断开负载,看看在无负载情况下启动时,频率上升时是否有相同问题,如果有,就是变频器故障
2:这种区间抖动比较常见的就是机械共振引起的,算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故障,基本上变频器上都有跳跃频率设置这个功能,按楼主的这个故障,只要将跳跃频率设置为28-36或26-38就可以了,原理是变频器在频率上升时会跳过这一段频率,直接升到下一频率。

网友B:
先看是不是共振;

网友C:
没坏之前是好的?

楼主:
更换模块后出现这个情况,2.2KW电机空载,专门试机用的,没有可能有问题,载波频率从2KHZ~4KHZ都调过,有区别,但不大!今天检查了下逆变信号的电路,有些奇怪,是从DSP的引脚经过一个上拉电阻直接到光耦的,明天上图!

楼主:
DSP端CPU板通过FPC接到驱动板的,接触不好上桥就没输出,A3120都没有个缓冲驱动,真的没法说!

网友D:
回复 楼主:
查查28HZ~36HZ的时候 直流电压会不会降低  再看看直流电压的纹波大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40HZ电压不波动,38HZ会波动吗?

楼主:
放了几天,昨天又是了一下,好了!没有任何抖动,今天准备装上去试试!啥都没有动,就放在地上几天,莫名其妙的又好了!费解!

楼主:
装上去带电机试了一天没问题,后来想想应该是刚做的绝缘,可能没有彻底干的原因!

网友E:
真太神奇了,学习啦!

网友D:
回复 楼主:
祝贺你呀,我遇到这种问题,也要郁闷半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