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与台达PLC

楼主(2014-09-16):
各位大神,请问三菱中的M8147,用台达的话是用哪个指令?谢谢

网友A:
脉冲输出中监控  三菱的
看看台达手册

网友B:
台达es2的话,恭喜你没有。

楼主:
cnsky
台达es2的话,恭喜你没有。大师该如何解决?

网友C(2015-01-19):
楼主我也要用台达,请问你知不知道三菱中的m8040状态禁止转移指令在台达中是多少?我也查不到

楼主:
317455461你试一下M1040

网友D(2015-04-01):
大部分情况下。三菱中M8XXX,在台达用1XXX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