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6):
一台磨机配套的绕线转子电机,转子电流670A,是否可以用两根YJV的3*185的电力电缆来跑呢?

网友A:
线有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有多长
线缆有50米

网友B:
最好用YJV22的电缆

网友C:
在电流较大时,允许用同型号、同规格的导线并联使用。

网友D:
可以这样使用

网友E:
相当于185*4 = 740A。50m长度。当然可以了。大电流(大截面电缆)计算,一般是截面*2(或2.5)等于电流来估算。注:铜芯线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相当于185*4 = 740A。50m长度。当然可以了。大电流(大截面电缆)计算,一般是截面*2(或2.5)等于电流来估算。注:铜芯线缆。
可这样算是在铝导线的情况下算得的呀。如果用铜导线的话,是不是可以降一个规格,用3*150的铜导线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