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与组态王6.53通讯问题求助!

楼主(2014-09-16):
在测试通讯中组态王6.53与三菱FX2N可以通讯,M200、Y000都能显示打开与关闭,但是在运行时PLC没有反应,当PLC有输出Y000时,组态王上的显示灯不亮。请教各位这到底咋回事??
在此谢过!
附图为信息窗口提示信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测试通讯中组态王6.53与三菱FX2N可以通讯,M200、Y000都能显示打开与关闭,但是在运行时PLC没有反应,当PLC有输出Y000时,组态王上的显示灯不亮。请教各位这到底咋回事??
在此谢过!
附图为信息窗口提示信息。
Win7? 你需要使用6.55版本,另外没有看出来通讯曾经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测试通讯中组态王6.53与三菱FX2N可以通讯,M200、Y000都能显示打开与关闭,但是在运行时PLC没有反应,当PLC有输出Y000时,组态王上的显示灯不亮。请教各位这到底咋回事??
在此谢过!
附图为信息窗口提示信息。
Win7? 你需要使用6.55版本,另外没有看出来通讯曾经成功。
Regards
我之前用6.55版本也是一样,我串口设备测试时是成功的。

楼主:
关联了设备,但总是通讯不了。

楼主:
已经搞定,是我的组态王串口参数值默认为8,改为7后通讯正常了。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