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6):
5、雷电过电压
配电变压器按规定要求必须在高、低压侧安装合格的避雷器,以降低雷电过电压、铁磁谐振过电压对变压器高低压线圈或套管的危害。主要有以下原因造成配电变压器过电压而损坏:一是避雷器安装试验不符合要求,安装避雷器一般是三只避雷器只有一点接地,当遇有雷电过电压或系统谐振过电压时,由于不能及时对大地进行泄流降压因而击穿变压器;二是因多数变压器都在保险公司投了保,由此而产生的重保险公司赔偿、轻维护管理;三是只重视变压器高压侧避雷器的安装试验,而轻视低压侧避雷器的安装试验,因变压器低压侧不安装避雷器,在变压器低压侧遭雷击时,产生逆变对变压器高压侧线圈进行冲击的同时,低压侧线圈也有损坏的可能。

6、二次短路
当配电变压器二次短路时,在二次侧产生高于额定电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短路电流,而在一次侧也要同时产生很大的电流来抵消二次侧短路电流的去磁作用,如此大的短路电流,一方面使变压器线圈内部将产生巨大机械应力,致使线圈压缩,主副绝缘松动脱落、线圈变形;另一方面由于短路电流的存在,导致一、二次线圈温度急剧升高,此时如果一、二次保险选择不当或使用铝铜丝代替,可能很快使变压器线圈烧毁。

7、分接开关压接不良
一是分接开关本身质量差,结构不合理,弹簧压力不够,动静触头不完全接触,错位的动静触头之间的绝缘距离变小,在两抽头之间发生放电或短路,很快烧毁变压器抽头线圈或整个绕组;二是人为原因,个别电工对无载调压的原理不清楚,调压后导致动静触头部分接触或由于变压器分接开关接点长期运行,静触头有污垢造成接触不良而放电打火使变压器烧毁。

8、呼吸器孔堵死
一般在50 kVA以上变压器的油枕上都安装有“呼吸器”,“呼吸器”罩体一般都是透明的玻璃筒体,内装有“吸潮剂”,搬运时易碰碎,所以一般情况下厂家在出厂时暂不安装,在变压器油枕装“呼吸器”的位置上用螺丝钉将一块“小方铁板”封堵在“吸潮器”的位置上,起到防潮的作用。在投入运行时要及时拆除“小方铁板”,如不及时拆除更换成“呼吸器”,由于运行后热量不断产生,绝缘油受热膨胀,变压器内压力升高,油路无法循环,热量散发不出去,铁芯和线圈的热量越来越高,绝缘性能下降,最终导致变压器烧毁。

网友A:
好内容,看到很受到启发

网友B:
每样都很重要!

网友C:
这些只要是维护电工到位发生的机会还是少好多的,农村的维护工一个字懒,还有技术也相对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