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6):
因为相机有效聚焦的情况,可能拍出的照片在照片中心部分较为清晰,但是在边角部分比较模糊,这样就不能用相机标定的参数进行三维重建,会有误差产生,那这样怎么进行参数的补偿呢?求大神指导

网友A:
这是相机有效聚焦导致的?一直以为是镜头导致

网友B:
不懂软件能否修正呢?
不过有一种办法,就是更换图像传感器(CCD)尺寸更大的镜头。
比如说楼主的镜头CCD尺寸是:5.38×4.39mm,也就是1/2.5英寸
换成:7.18×5.32mm,也就是1/1.8英寸,或者换成:17.8×14.3mm。
不得就换成23.6×15.8mm,再不得就换成全画幅的:36×24mm。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哦,那这种问题你也是换镜头解决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真心求教啊

网友D:
换镜头解决,如果还不行,换相机.

网友E:
    还有这个功能?我怎么没用到或我的机器低级?

网友F:
这个还真不懂!

网友G:
改变光圈(缩小),延长曝光时间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G:
哦好的!我试试,但是缩小光圈的话就会使得照片变得昏暗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G:
回复 楼主:
不会呀,缩小光圈延长曝光,感光效果不变。和大光圈短曝光时间等效。感光效果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整个画面的清晰度会改善。就像用长曝光时间拍昏暗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