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6):
一个欧姆龙的plc坏了,请大家给看看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
中间的为故障机上的   1、3张为新机上的,  2个3脚贴片是什么东东啊?可以用什么东西代替呢?求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三极管吗?

网友B:
反正是晶体管,不是三极管就是场效应管!

网友C:
有很多种,最好拆下测量

网友D:
   晶体管是确定的啦.

网友E:
拆下来测看它是三极管还是mos管

网友F:
呵呵;晶体管输出的型号吧;

楼主:
哪里可以找到啊?

网友C:
淘宝.阿里巴巴

网友G(2014-10-22):
有编号的,TR只是我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