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6):
最近看到一款伺服驱动器,在其2500线增量光电编码器信号接收处,除正常的长线接收器外,ABZ信号处接了一个三极管样三端器件,三脚接ABZ,一脚接5V,二脚接GND,怀疑这个管子是钳位用的,但不确定,也没见过这种器件,懂的给个解释,谢谢!

另外,反馈给上位控制器的ABZ信号也有类似接法

网友A:
没图没真像,白说……

网友B:
哪 三脚的器件型号呢?

网友C:
是啊上个图比较好啊

楼主:
就是普通贴片三极管封装,具体用法原帖有说过,就是没见过,所以才问了解的,指导是什么型号的元器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