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6):
一台SZ11-25000/110变压器高压线圈A相断路放炮,但B、C相线圈完好,请问修理时需要更换B、C相线圈吗?维修厂家说,为了保持线圈特性一致,最好B、C相线圈也换。

网友A:
厂家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这个不是绝对!

网友B:
   点火线圈?
   一起更换,保证寿命基本同步.

网友C:
说的对!

A相高压出了问题要更换,肯定是A相的高低压一块换,这样肯定会造成新的线圈与旧的线圈阻抗存在差别,你的变压器这么大的功率,最好是一块更换!

网友D:
这就跟遥控玩具车的三节电池一样,有一节电池电压低了,导致整车跑不动。
换一节新的上去也能用,但是新旧混用,到底能用多久呢?
而且工厂大功率的电源变压器不是遥控车,遥控车没电了不能玩顶多孩子哭闹一下。
工厂直接遭殃的就是利润的损失,订单交货的延误,或者巨额的违约金支付。

楼主:
如果采用和原线圈特性一致的线,应该问题不大吧,如果全换太浪费了吧

网友E:
没事,只换坏的就可以,不要听厂家说,都是钱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