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6):
论坛看到有人问单相电动机时而正转,时而反转的问题,回答五花八门,有谈到故障部位的,也有谈控制方式的,可是,好像都没有切中要害?甚至有人认为这不可能发生?这应该都是不了解单相电动机运转原理造成的。
所谓单相电动机,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两相电动机,不过只因为接的电压是220v,就习惯称为单相电动机。
为什么一样的交流电动机,单相电动机就比三相电动机多个绕组?没有这个绕组会怎么样?详细了解一下,就会明白以上故障产生的原因。
单相电动机一个绕组称为主绕组,另一个称为副绕组也叫起动绕组,小功率电动机中为方便换转向,主绕组和副绕组是一样的。大一点的电动机,主绕组线径粗,电阻小,副绕组线径细,电阻稍大,这也是判断绕组的依据。
单相电动机主绕组通电,电动机转子是不会转的,但是,只要有外力朝任意方向转动一下,电动机就会一直朝那个方向正常转动。起动绕组起的就是这个朝那边转的作用,当然电容运转电动机的副绕组也参与拖动。具体原理参阅相关书籍。
知道了以上原理,单相电动机时而正转时而反转,就很好判断了,要么电容失容,相当于起动绕组开路,要么电容短路,相当于起动绕组和主绕组并接,没有了相位差,电动机还是不能正常运转,还有就是起动绕组断线,相当于没有副绕组了,各位看看怎么样啊?

网友A:
谢谢楼主总结,现在已将电容更换,目前没有发现有反转现象。电容测量比标注0.33uF少了60nF。但是发现电容引脚线有破损,不知有没有关系。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电容器换了啊!

网友C:
楼主分析得有道理。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知识,最近家里电扇出了点问题,打算给拆了研究下呢,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呢

网友E:
这个倒是我没注意的地方

网友F:
LZ说的很精辟,给我复习了一遍,总结很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总结,现在已将电容更换,目前没有发现有反转现象。电容测量比标注0.33uF少了60nF。但是发现电容引脚线有破损,不知有没有关系。
如果更换电容,故障排除,就说明是电容的问题。
引线有破损,有可能导致接触不良,可能会出现无规律的起动故障。
单相电动机的电容实际使用当中,损坏几率很高。

网友G:
家里的小吊扇,正反转频繁,拆开看没发现电容,只看到一个压缩预紧弹簧和限位孔,不知原因何在。

楼主:
小电风扇一般采用所谓罩极式绕组,就是那几个短路环,仔细观察是否断开,或者脱落。这种单相电动机的转向外部无法调节。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家里的小吊扇,正反转频繁,拆开看没发现电容,只看到一个压缩预紧弹簧和限位孔,不知原因何在。
   不是电容式电动机.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总结,现在已将电容更换,目前没有发现有反转现象。电容测量比标注0.33uF少了60nF。但是发现电容引脚线有破损,不知有没有关系。
如果更换电容,故障排除,就说明是电容的问题。
引线有破损,有可能导致接触不良,可能会出现无规律的起动故障。
单相电动机的电容实际使用当中,损坏几率很高。
    单相电容电动机,尤其在频繁启动场合,大部分是电容损坏.离心开关坏得不多.

网友I:
这样的文章虽然不是很深奥,但是很实用,希望以后这样的内容多一些

楼主:
单相交流电动机在现实生活中,使用较多,如木工的刨床,家用压面机,家用粉碎机,洗衣机,以及机床控制电动机等,了解单相电动机的工作原理真的很重要,只有了解了单相电动机的原理,才能够准确的判断故障,并且处理故障。

即使在厂矿,也很容易看到单相电动机的身影。而且,双电容单相电动机的正反转电路,也是很多厂矿招工时,考试的一个题目,所以,希望各位同仁能够掌握单相电动机的原理,熟练运用,才不会被外行耻笑。因为在外行人眼里,单相电动机一定比三相的要简单。

网友H:
   双电容,单电容电动机,单相的没有三相的稳当.

网友J:
很久没有接触过单相电机的。即便是在家里,家电坏了就更新了,现在基本过了10年,家电就被换掉了。在单位,因为三相电机启动没有死角,用不着启动单元,即便是小风机,也是用三相电机。所以,单相电机的知识渐渐被淡忘了。

网友K:
还是刚学电工时,农村的脱谷机用单相电,调过方向。二十几年过去了!可惜知识没长进!

网友L:
我也是因为那个电风扇中的电机启动电容折腾了整个夏季。

网友M(2014-10-21):
回复 网友D:
电扇出问题有可能是电容的问题,最主要的是电扇的前后轴套校正问题,自己有能力的可以拆开电机,否则不要拆开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