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6):
一用户之前用群倍牌37KW通用型变频器带打桩机上30KW卷扬电机应用成功,我用的是三晶8000B 37KW变频取代打桩机原有的凸轮+电阻器组合,抱闸系统和变频器起停信号同步(变频运行抱闸释放,变频接受停止信号抱闸抱死,电机瞬停)在调试初期,电机要到变频输出30HZ才猛的一下起来,提升转矩电机也要在26HZ左右才起来,运行中把频率放到15HZ电机转速很慢,再低电机估计要憋住。带负载据用户讲电机嗡嗡响憋住了,频率到50HZ了也不动,说是用凸轮+电阻器组合倒是能工作,用户的话不能全信,凸轮+电阻器能用那变频在40-50HZ就能带动电机,凸轮+电阻器在电机需要低转就不能满足要求了,用变频器的目的是要求电机在低转速可控,而上文提到电机不能软起在静态要到输出30HZ骤起,运行中减速15HZ勉强维持这2个数据还都是空载的数据,出现这个问题是变频器低转力矩差还是电机本身问题?

楼主:
37KW变频器带30KW卷扬电机,变频器输出频率到30HZ才猛的一下高速起来,没有软起现象,变频也没报过载,抱闸也打开了,是不是只有电机问题?

网友A:
楼主的卷扬机上的电动机是转子绕线式的电动机吧?用变频器带转子绕线式电动机起动转矩小。

网友B:
另外,启动时有没有转矩的提升功能呢?这个可以咨询变频器的制造商。有关提升机的控制方法。

楼主:
昨天22点30分给用户打电话告诉他问题原因,可用户睡了,今天早上告诉他了,只要把电阻器脱开(之前不知道用户还接着电阻器,是沟通中用户问我电阻器是否要接的问题,说实话我知道电阻器不用接,三线头怎么处理也没经验),三相短接就可以,另外还告诉用户把变频故障输出常闭点串入抱闸启动接触器控制回路,防止变频器报故障卷扬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