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通讯问题

楼主(2014-09-16):
求教现在我有四台s7-200-smart ST20 控制四台不同的电机,要求用S7-200 PC Access SMART上位软件读取每台PLC的单次运行时间和总的运行时间,请问如何通讯建立通讯啊,急!急!

网友A:
四台CPU设置各自设置IP地址和上位机设到一个网段,通过交换机用RJ45网线构成局域网,上位机安装OPC服务,建立各个CPU的读取项,通过EXECL就可以查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四台CPU设置各自设置IP地址和上位机设到一个网段,通过交换机用RJ45网线构成局域网,上位机安装OPC服务,建立各个CPU的读取项,通过EXECL就可以查看了。
楼上的说的很好,在S7-200 PC Access SMART设置对ip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