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求解

楼主(2014-09-16):
(无正文)

楼主:
请问C2坏了 电机是不是就突然不转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C2断路是肯定不转了,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网友B:
C2坏,3CTS不能导通.电机不转.

网友C:
回复 楼主:
讲一下工作原理吧,敬候佳音!

网友D:
可控硅移相触发电路。C2若击穿短路3CTS肯定不能导通了;若是开路,能否导通取决于W的阻值。

网友E:
短路不转,开路转

网友F:
引用 楼主:
C2起到移相的作用,当c2两端的电压超过36v时,3cts导通,触发双向晶闸管导通,移相的角度由电位器w调节。改变w的阻值即可调节c2的充电时间常数。

网友G:
看C2坏到何种程度而定

网友H:
C2坏了,就没有充放电过程,对可控硅就没有导通控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把电路直接短路了,可控硅直接长通了。电机是转起来了,貌似不能调速了吧?感谢大神。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换了电容还是不转,我估计瓷片电容是基本不会坏的,估计是二极管烧了。。。经验不足啊,重新买了个板子等换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换了电容还是不转,我估计瓷片电容是基本不会坏的,估计是二极管烧了。。。经验不足啊,重新买了个板子等换上~~~
   2CTS,3CTS也可能坏了。

网友I:
经典,楼上高手如云

网友J:
请问一下,这个2CTS,3CTS是什么东西啊,有没有中文名呢。

楼主:
回复 网友J:
2cts是二极管,3CTS是可控硅,也叫晶闸管

网友J:
回复 楼主:
谢谢您,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