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7):
  求助 哪位大侠知道 CT UNI2403 变频伺服如何自学习呀 ?

 现场一台变频更换维修过后的 伺服电机,时不时报警 IT .AC,需要自学习,可是发现 自学习的参数 0.40 无法置 1 进行自学习,求这个过程!

 谢谢 !

网友A:
要打开权限的 ,仔细研究下说明书吧。

网友A:
如果有设置用户密码的话更麻烦,要一个一个试0~9999

还好不是输入几个错误密码就锁机的,不然有的你玩了

楼主:
 自己找到了,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A:
UNI系列停产10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