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7):
  加能能耗制动和PSG回馈制动就效果而言,是一样的。都是为电机提供制动电流的通路。

  如何选择是用加能能耗制动单元?还是PSG回馈单元?这要通过这两种制动模式的特点来决定。前者如果100%长期连续工作,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要选择的功率足够大,这对于大功率的制动带来了不方便,比如说电阻的散热问题和体积问题很突出呀,而后者,就可以连续的100%的工作。体积相对能耗制动而言很小。但是,能耗制动的成本比回馈制动的要小很多。

  因此可以得出:对于短时制动的系统,毫不犹豫地选择制动单元+制动电阻,经济省钱;对于长期100%功率制动的系统,必须要采用PSG能量回馈单元,没商量。对于15kW以下的系统,推荐使用能耗制动,不论是短时的还是长期的。因为从成本上说是合算的(即便是100%的功率连续制动)。

网友A:
那也不一定,小功率的系统(15kW以下的系统),长期连续100%制动的工况,电阻能耗制动,产生的热量也是问题呀,对安装位置有要求。所以,回馈电网的方案,也是有可能的。当然,考虑成本,能耗制动方案,还是优先被选择的。

网友B:
还是成本的问题;

网友C:
国内用户追求的是简单易行,最低成本!对节能环保意识太差!

网友A:
这要看行业,有些行业,现在已经接受小功率的电网反馈制动方案。特别是,在这方面的解决方案,国产和进口产品都有,售价也在逐渐的被用户接受。进口的和国产的小功率电网反馈制动方案,我都用过了,效果都很好。

对连续的100%制动场合,我更倾向于电网反馈的技术方案。系统可以干净利索,而且符合节能环保的大环境要求。

网友D:
这个还没有用到过,看来需要学习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