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换刀故障

楼主(2014-09-17):
前几天客户打电话说机器取不了旋转刀盘上的刀,机器另外一个直线刀库可以正常取刀,昨天我去现场看了,确实取不了,取刀时Z轴下降位置不够,还查3毫米,机器尝试反复取了三次刀,取不到最后报警了。我检查刀库也没有见有什么问题,主轴去取另外一个刀库的刀来加工工件,深度是对的,说明Z轴零点没有变化,查看控制器换刀参数设置,再监控取刀时各轴位置,都没有问题,各轴都走到了控制器换刀设定的参数值,搞不明白为什么突然变了
后来没有办法,我把换刀Z轴位置参数改了,让Z轴多下3毫米,就能正常取卸刀了。现在担心的是如果哪天取卸刀时候多下3毫米,那旋转刀盘就顶断了
各位,有谁遇过这样的问题么?

网友A:
看来Z轴的零点绝对位置需要重新标定一下,估计有撞刀的嫌疑!

网友B:
不知什么系统,什么样的刀库?

网友C:
电气上找不出原因,那就是机械上造成的,检查伺服马达及其联接齿轮。
或者伺服马达的编码器。

网友B:
不会是刀臂下掉3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Z轴的零点绝对位置需要重新标定一下,估计有撞刀的嫌疑!

出现故障后,我在木有改换刀参数之前,主轴去取另外一个刀库上的刀来加工工件,加工来深度是对的,木有任何问题,说明主轴Z轴零点木有发生变化,还好取刀时高了3毫米,要是低了3毫米,那刀盘直接压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刀臂下掉3个?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我仔细检查了,没有发现问题,刀盘固定很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气上找不出原因,那就是机械上造成的,检查伺服马达及其联接齿轮。
或者伺服马达的编码器。
Z轴的驱动是,伺服电机带同步带再带滚珠丝杆,检查没有问题,改了换刀参数后昨天用了一天晚上也用了,今天早上也在用,机器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什么系统,什么样的刀库?
Xilog操作系统,运动控制器是E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