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7):
特别是温度信号,有响应滞后大的现象。许多的采集信息都不是当前的实时数据,导致输出控制不到位。所以当前的问题是提高信号采集的准确度,快速反应。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想提高温度测量的效果,温度参数有时间滞后是客观存在的,要提高响应时间,只能从测温元件选择、测温元件结构形式如:热电偶采用露端式,接地形式、元件直径、保护套管及安装位置上作文章。测量精度与响应时间不是一回事。

网友B:
就是嘛,温度信号的响应速度慢,不是信号处理的速度慢,而是温度本身就反应慢。你再怎么提高信号的响应速度,也没有用,相反,把信号的处理速度放慢,做好滤波,一样能实时反映实际温度的信号。信号处理速度太快了,反倒增强了噪声信号的放大或者叠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嘛,温度信号的响应速度慢,不是信号处理的速度慢,而是温度本身就反应慢。你再怎么提高信号的响应速度,也没有用,相反,把信号的处理速度放慢,做好滤波,一样能实时反映实际温度的信号。信号处理速度太快了,反倒增强了噪声信号的放大或者叠加。
   说得很到位.是磨的问题,不是驴的问题.

网友D:
要想想1s内你的温度能变化多少度?

网友E:
偶看测温的滞后性是传感器的热现象的反应慢与采集没有关系。

网友F:
温度变化幅度是多少

网友G:
这个问题很常见,通常采用PID控制技术解决。

网友H:
问题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