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7):
我在一台计算机上装了中文版wincc flexible 2008 sp4, 这个要许可吗? 怎么体现出来呢?
我看了wincc系统手册,提到了许可备份(尤其在用winccflexible或prosave对hmi设备做完全备份前),请问备份的是什么许可?是wincc的执行选件许可,还是hmi上的wince的许可,还是项目文件的许可?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flexible是人机用的组态软件,通常是不用,如果用也容易在网上找到。
通常许可都是wincc这类的,wince的许可是微软授权给人机厂家的,咱们使用者不用到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一台计算机上装了中文版wincc flexible 2008 sp4, 这个要许可吗? 怎么体现出来呢?
我看了wincc系统手册,提到了许可备份(尤其在用winccflexible或prosave对hmi设备做完全备份前),请问备份的是什么许可?是wincc的执行选件许可,还是hmi上的wince的许可,还是项目文件的许可?
请指教,谢谢!

WinccFlexibl对于硬件屏的使用者不需要授权,如果你期望用你的电脑来替代西门子的触摸屏的话,那需要授权。另外,SP4的别称是中国定制版。

使用WinccFlexible或Prosave对屏备份前说的许可(授权)备份,要知道,西门子的屏部分型号是可以通过授权来提升功能的,例如OPC,或者Aduit功能,所以西门子要求用户备份这些授权,当然你钱多,授权没有了再花钱买可以不备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一些,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