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7):
今早上一台焊接设备,突然焊接产品全部报废,原因是该收弧不收弧,而且起弧时间明显延时,也就是说,焊枪下降到位时,焊接没有起弧,而是等了几秒钟才开始起弧,直到焊接结束也没有收弧,和停止动作,刚开始怀疑是PLC的输出信号有问题于是观察控制焊机的输出点,对应的继电器,动作为焊接开始,继电器ON 1S然后OF    接着收弧时 在ON 1S 再OF,这个动作是对的,在看看继电器的触点也很好,于是就有点犯晕了,由于对焊机不是很了解,总感觉是不是焊机设置了延时动作,后来无意间看到刚才PLC对应的那个继电器,线圈上并了一只反向二极管,我想是不是他造成的,有可能是反向漏电,造成了继电器线圈的间接短路,拉低电压,所以继电器的触电接通的时间就延长了,导致了这些故障的发生,拆除后,故障排除。。。

焊枪机构
继电器图
报废产品
合格产品

网友A:
楼主分析判断准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网友B:
怎么感觉是焊接压缩机的顶盖呢,对吗?

网友C:
加二极管是器保护作用。这个一般难发现。去年赚外快遇到二极管接反导致数控系统主板烧坏。

网友D:
我们没在继电器线圈上接过二极管 不接二极管正常使用也挺好的吧

网友E:
二极管坏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恭喜你答对了,

网友F:
谢谢分享了下成就感,还看到压缩机部件制造。

网友G:
大哥这是自动气泡焊接吗??

楼主:
这是自动二保焊焊接

网友H:
不错!
楼主够仔细的
建议还是把二极管换个上去

网友I:
类似问题我昨天也正好遇到,PLC有输出,接触器就是不吸合(程序有监控,不吸合的话1S后报警),最后将接触器线圈上的过压抑制器去掉后正常了。

楼主:
看来是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J:
高手啊,这种隐性故障不是普通电工能找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有时候排故障就像破案一样,很有意思,需要寻找蛛丝马迹的线索。。

网友K:
  还要弄个好的二极管装上为好.

网友L:
这个二极管是保护继电器线圈的,不能一去了之,最好是用反向耐压高一点的,正向导通电压低的(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K:
      二极管是保护输出晶体管的.

网友M:
接发光二极管是否也会出现如此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K:
其实主要是保护PLC的继电器触点,晶体管不确定有没有效果,有些直接用大功率开关管的板子驱动电磁阀,那样可以高频,大电流工作,个人见解

楼主:
回复 网友M:
有反向接发光管的吗,真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H:
改天找个耐压高的,装上去

网友K:
引用 楼主:
其实主要是保护PLC的继电器触点,晶体管不确定有没有效果,有些直接用大功率开关管的板子驱动电磁阀,那样可以高频,大电流工作,个人见解
   看了楼主顶楼的描述,二极管是并联在线圈两端的.
   保护触点,是在触点两端并联保护元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朋友看图,我的意思是那个二极管是防止R1继电器在断电瞬间的自感电动势烧坏PLC内继电器的触点。

网友N:
这个二极管是在触点断开时,释放R1线圈的反电动势,从而确保R1快速释放,同时减少触点的飞弧,延长触点寿命。

续流二极管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朋友看图,我的意思是那个二极管是防止R1继电器在断电瞬间的自感电动势烧坏PLC内继电器的触点。
   这样连接,OK.

网友O:
猜谜语也能修好设备

网友K: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这个接法不常见,了解啦.

网友P:
呵呵,原来是二极管的问题。自动焊接的好差,区别明显

网友Q:
这个要感谢分享的。

网友R:
回复 网友C:
二极管作用很多吧

网友S(2014-10-25):
引用 网友L:
这个二极管是保护继电器线圈的,不能一去了之,最好是用反向耐压高一点的,正向导通电压低的(肖特基二极管)
这个不能用肖特基二极管的,肖特基导通压降是低,但现有技术还无法把其耐压做高。用快恢复二极管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S:
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