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故障诊断

楼主(2014-09-17):
PLC能进行故障诊断,使用什么样的诊断方法,谢谢各路大神

网友A:
用软件连上PLC,软件诊断。或是有的PLC有特殊的寄存器会存储代码,从这些特殊寄存器中读取。

网友B:
故障诊断分用户编程和厂家系统两种,系统的可通过厂家规定的内存查看,用户也可以自行编好故障提示在在自已的程序里给操作人员或维修人员查员

网友C:
最方便的就是连上电脑;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就是需要将matlab和plc实现通信 可以将matlab里的数据读到plc里进行故障诊断吗

网友D:
连上计算机即可实现故障诊断。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的意思是我在matlab上仿真出现故障,然后将故障数据读到plc里面,就可以用plc实现故障诊断?

网友A:
PLC有编程软件,当发生错误时,可以用软件连上读取错误的信息。

网友E:
PLC用不着你教他如何判断故障信息,也用不着你替他存储故障信息以后让他自己选择。
PLC的故障信息有两种,一种是本身硬件出错,或者执行程序的时候死机出错。还有一种是编制的执行程序运行时,达到了原先设定的故障报警条件而进行报警停机。

网友E:
第一种故障的诊断,就是连接电脑进行。
第二种故障的诊断,需要你事先设定好的指示灯进行提示。

楼主:
plc可以用模糊控制,神经网络之类的诊断方法进行故障诊断吗

网友C:
呵呵;我想你是把PLC具体做什么用的概念搞混了;

网友F:
连上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