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7):
请问大家平时画图都用什么软件啊,我有一些平时画的电路画,想和大家分享,但不会用CAD画图,有什么别的软件可以用的吗,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A:
multisim 在学DXP2004

网友B:
protel或者说Altium Designer都可以。另外vision和word都行。

网友C:
我用CAD,平时建点常用原件图和电气符号,复制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D:
   我用CAD.
   PROTEL画过,感觉不如CAD方便.

网友E:
cad  flash ps都用

网友F:
AutoCAD.Electrical.2008.ACE2008CHS

网友G:
如果是分享,直接把源文件上传不就可以了么,不行的话还可以打包压缩啊。在或者截图也不错啊

楼主:
我的都是手工画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用CAD.
   PROTEL画过,感觉不如CAD方便.
同感,那些号称专用软件,画的时候都极不爽,要么是调不出元件,要么不能任意缩放,旋转,镜像。还是AUTOCAD好,随心所欲想到的就能画到,只是第一次做元件比较费时。

网友I:
这个好用

网友J:
回复 网友H:
你还没有掌握它而已,专业的软件,比AUTOCAD还菜?生成PCB,AUTOCAD更是无能为力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用CAD.
   PROTEL画过,感觉不如CAD方便.
同感,那些号称专用软件,画的时候都极不爽,要么是调不出元件,要么不能任意缩放,旋转,镜像。还是AUTOCAD好,随心所欲想到的就能画到,只是第一次做元件比较费时。
   电路图不需要生成PCB图,用CAD方便.AUTOCAD没有图库?

网友K:
EPLAN 画图和报表都很方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K:
EPLAN 画图和报表都很方便的!
  生成BOM?

网友L:
EPLAN最方便
原来小项目还没感觉,最近画一个上千点的项目,几十个接线箱,感觉EP的优势是CAD,ACE所无法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