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器视觉,请大神们帮忙提供个方案

楼主(2014-09-17):
测量物体长宽为16*7mm,要求精度为0.05mm,要求都在图片里了,不要求测量尺寸,镜头理论上可以与物体最近相距2cm,用于自动设备上的自动检测分料,大神们能提供下需要什么相机,镜头和灯光么?

网友A:
是不是应该有合格品做参考

网友B:
需要整体解决方案。
也就是整个一个视觉检测项目,先问一下老板,预算多少,多少钱之内能够接受。
不是装个工业相机就能解决的,电脑比对软件才是最值钱的。
也就是说硬件购买是次要的,核心才是软件。

网友B:
我觉得还是人工分料划算,一个月才2K,你一个视觉项目没有个十万八万是搞不定的,贵的十几二十多万。

网友C(2014-11-12):
视场这么小,这个精度,正常的上料速度,硬件配置应该不用多少钱,主要是软件

网友D:
康耐视的工业相机可以,具体配什么灯光,镜头,需要实物测试效果来确定。附件是软件判别界面样例。有需要可联系

网友E(2015-01-19):
这个不是简单几句话就能解决的。相机的话很简单,光源的话比较重要,具体要看你的测试精度要求,镜头的话也要看具体要求的。其实相机、镜头和光源的话都比较好解决,机器视觉的光学工程师或者硬件工程师一看就知道了,主要的是软件,据我所知的话市场上没有相对于的软件,只有个别的公司在做这个机器视觉的解决方案。你可以联系下他们,比较专业。

网友F:
视野精度是根据我们所显示的实际大小和相机的分辨率决定的,根据您的要求,建议使用欧姆龙FZ-S2M相机(200万像素),35mm低失真镜头,环形光源;然后在根据调试情况再确认检测的稳定性。
本人根据以往从事欧姆龙视觉的销售和技术支持工作的一点拙建。期待有机会能够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