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7):
问题:请问计算机链接是什么?与串口通信有什么区别呢?谢谢大家了!

楼主:
平时大家在使用时是怎么分的呢?PLC通讯分为PLC链接,串口通信,计算机链接3种,计算机链接手册上说是(触摸屏和计算机连接PLC),那具体是指什么呢?

网友A:
串口通信:
在硬件接口上分RS232,RS485,RS422.
较常见的通讯协议有MODBUS、无协议通信。

PLC链接:
可以是PLC(主站)与多个PLC(从站)连接,中间可能用到MODBUS通信,比如S7-200。

工业计算机在工控行业里被称为上位机,与PLC(下位机)连接,等同于触摸屏与PLC连接。

我的解释还有欠缺,不知道楼主看的是什么手册,可以拿出来大家一起探讨下。

网友A:
上图是三菱Q系列PLC,黄色框中是串口通信模块,它的上位机是个台式电脑。是用来接收上位机的信息和反馈信息,相互间一直在通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松下的MCU通信手册,里面介绍了计算机链接,不知道计算机链接和串行通信的区别。

网友B:
计算机链接包括串口通信等通信协议。

网友C:
计算机联接,可以是很多通讯方案,以太网,RS232,RS485,CAN总线等等等等。
关键是你制造的工程项目中,计算机采用何种通讯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