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帮我看看这图纸对不对啊??好像不对啊?

楼主(2014-09-17):
图上画圈的怎么是同一个转换开关呢,那样怎么能实行自动转换呢,好像不行吧。第二个圈里面的改成怎样的开关后能实行,第一个泵坏了自动跳到第二个泵呢。请指导啊。

网友A:
看那个小黑点

网友B:
泵坏了会有一个故障信号吧
可以利用这个来启动第二台泵
行不?

网友C:
没有不对啊!学习下转换开关!

网友D:
我这是有标准图,不知道你有没软件,没软件是打不开的
要用这个打开

楼主:
回复 网友D:
给一份图啊,谢谢。软件我自己想办法去下载啊。我的QQ信箱1005928818@QQ.COM

网友E:
电路设计的没问题,可以实现任一台电机跳过流,延时后自动启动另一台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哥,就是两个旋转按钮看不懂啊,1SAC看的懂的,下面两个2SAC看不懂了,如何接线啊,请指导,谢谢。

网友F:
对的啊,你要看触点编号

网友G:
偶不是来看图纸的,说说现场使用的状况,现场自动切换这东西很不好,且不说是否能够产生误动作,就现场的泵的运行状态就很不稳定,常常是开得泵显示停转的指示,而停转的泵显示运转的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黑点怎么看啊,我看不懂啊.还请这位师傅说的详细点啊。如果是同一个转换开关我怎么接线啊??请指教啊。

网友H(2014-12-08):
同一个转换开关不同的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