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7):
 我们单位一台富士P9S、30KW的变频器,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主回路端子R、S、T之间的电阻值,发现R和T之间只有30几欧,请问老师这样正常吗?不敢送电吧?

网友A:
看看里面是不是有变压器

网友B:
可能有变压器380V/220给接触器

网友C:
RS,TS阻值多少?
仔细看看

网友D:
没事,送电吧

网友E:
要是全新的就送电,响不了;旧的就要查一下。

网友F:
90KW,已经告诉你答案了

网友G:
楼主就试试吧

网友H:
里面有变压器。没事

网友I:
    发现R和T之间只有30几欧,一般是在两端内部有小型控制变压器.

网友J:
里面还有变压器?

网友K:
按说明书正确接线,放心送电,不会有事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J:
里面还有变压器?
肯定有变压器了,不然你的控制回路用什么来供电啊。

网友M:
不要这么测试变频器的输入。正确的方法是用万用表的红黑表笔分别测试每个输入端对直流母线的正负端子。只要是呈现二极管特性,就是ok的。当然,有的变频器输入的整流部分是可控硅的,那就是每个输入端对直流母线的正负端子呈高阻(断路)状态,就是正常的。

如果想测试变频器的每两个输入端之间是否有问题,那一定要单独对输入模块进行测试,拆掉输入端子的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