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7):
变频器开关电源不定时唧唧响,一响主板就重启。查了很多地方没找到问题。放了1天,刚通电就响,等一会儿就不响了。仔细发现响的时候5V电压是瞬间跌落的导致主板重启,相应其他如24V会升高,说明稳压环节是对的。脱开主板还是。我怀疑是变压器内部线圈接触不良引起5V不定时丢失。或者是变压器自身有问题,你们怎么看?

网友A:
TL431那里你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查一下开关电源上的电容是否有漏电或容量减少的,建议直接更换。

网友C:
线圈线头没焊好

网友D:
把电源部分小容量电解电容换新,基本上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觉得是,重新焊了还是得

楼主:
回复 楼主:
变压器换了,电解电容换了,还是得

网友E:
整流二极管故障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F:
我觉得变压器坏的可能性不大,变压器坏无非是短路或者断路;断路的话输入前级的保护灯泡会很亮,断路的话就根本不能起振,也就没有声音了。

网友G:
可能为TL431非接地端(余两端)之间并联的电容失效,可试并联1000P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为了减少麻烦。直接更换3844厚膜小板。试机1小时,暂时未发现问题

网友H:
结果怎样,共享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H:
直接更换3844厚膜小板,修好

网友I:
回复 楼主:
有板只接更换就是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