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7):
普传7800正常运行中突然显示8888,是什么造成主板坏了。当时这90KW机器炸;烧了模块,修好后上电带75KW工作7小时候出现这个问题。发现主接触器不吸合,面板不能和主板通信。且主板灯不闪烁了(正常是像眨眼一样)查了5V供电正常,端子10V,24V 都有。开关地能源应该无问题。这是CPU坏了还是程序跑飞?还是晶振坏了

网友A:
有5V证明CPU工作电压正常,查下复位电路,也有可以电流报警,把电流CT拨掉试下

网友B:
我司代理普传深圳地区,需要从厂家调块主板给你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更换主板,据我亲戚说以前遇到过晶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