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8):
新买的电热水袋,通电后灯闪了几下,就不亮了,量的三个线头都有阻值,这个正常吗,是不是已经烧了?

网友A:
和地端接通,或阻值小那就是会漏电,小心哦,不能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买的电热水袋,通电后灯闪了几下,就不亮了,量的三个线头都有阻值,这个正常吗,是不是已经烧了?
  不合格品.

网友C:
地线应该和其他两个线不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买的电热水袋,通电后灯闪了几下,就不亮了,量的三个线头都有阻值,这个正常吗,是不是已经烧了?
   千万不要用啦.有触电危险.

网友D:
估计是烧了,产品质量不合格,其指示灯哪里的线缆过细,造成大电流烧毁,可以把接线端则内部拆开查看一下。

网友E:
阻值多大?
很小的话就注意安全了
很大大的断开那就不行啦

网友F:
按理说,地线与电源线应当不通,但未了解过该类产品。

网友G:
和地通了 不能用了啊

网友H:
这时候就用电热水袋了?这得多冷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这时候就用电热水袋了?这得多冷
   据说新疆已经下雪了,杭州这边还着短袖.

网友I:
地线应该和其他两个线不通

网友J:
通了就有问题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内部有水,拆开就装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