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4-09-18):
(无正文)

网友A:
没通讯上;通讯口选对了没?

网友B:
通讯设置是否正确,通讯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C:
三菱的通信设置应该是没设置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讯口是没问题了,读取的时候PLC需要通电吗?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通讯口是没问题了,读取的时候PLC需要通电吗?是驱动的问题?
PLC要通电.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板主,教教菜鸟啊,这图里面的2SAC转换开关如果是同一个转换开关的话,我怎么接线啊,我都绕糊涂了啊。我想了两天了啊,问了边上好多人了啊,他们也说不知道啊。请教教啊,谢谢

网友F:
仔细看看设置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G:
回复 网友E:
转换开关的辅助触点下面在加多一组辅助触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转换开关的辅助触点下面在加多一组辅助触点
biaoshizan表示赞同。没有触点接通表吗?有实物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