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宏指令

楼主(2014-09-18):
求解:维纶触摸屏宏指令当中有没有类似PLC中上升沿、下降沿这种信号的指令,小弟急需解决办法啊

网友A:
宏指令中没有上升沿这种信号的指令吧,实在没办法就用时间继电器的方法来解决吧,将时间调小一点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其他任何硬件,只用宏指令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B:
宏指令里面好像没有,但触发宏指令可以选择上升或者下降沿。

网友C:
前几天做维伦通宏指令,发现太慢了,果断放弃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在用威纶屏做电表计价器,要用宏做大量运算,烦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知道是我的屏型号tk6100i的问题还是什么,我就读取24路温度做下比较,感觉慢的要死,屏幕半天才能把max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