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8):
最近一套设备的仪表有效期都到了,领导要求换有效期标签,还要一块表一块表的出局校准记录,大家都知道这就是造假表糊弄人的东西,虽然糊弄人但校准程序和记录还必须要齐全。
那繁琐的校准规程是几十年代的产物,那时候大部分都是机械表,需要校准零点、满度、25%、50%、75%五点校准还要校准数据。可是现在现场很多仪表已经是智能化的,在日常安装校准中只要零点和满度就自动搞定了,根本无法校准其余三点。
比如只能定位器与调节阀的组合,数字化智能浮球变送器都是一键校准搞定的,数字集成模块,这样的仪表在搞90年代的那一套实在是愁人的很。
不知论坛干仪表的朋友是怎么弄这个校准记录的。

网友A:
智能化仪表大部分采用自校准技术,有检定仪器仪表就有办法校准,有检定规程可以参照执行。

网友B:
有信号发生器的吧,什么样的信号输出如何

网友C:
需要的标准器的 不然记录中也不了 记录中一有一项是标准器  一般的公司没哪些设备

网友D:
这东西就是让你去作假的

网友E:
一点看法供参考:
   你们领导:“要求换有效期标签,还要一块表一块表的出具校准记录,”关键是看他有没有叫你们进行实际校准?如果有要求就不是做假了。
   现在使用的是:《JJG 617-1996 数字温度指示调节仪检定规程》,规程将数字显示仪分为两种,即不带微处理器和带微处理器的,智能仪表算代带微处理器的,因此可以依据该规程进行校准。实事求是的说检定规程与发展相比是有些滞后。
   智能仪表基本属于免维护仪表,很多产品不提供用户重新校正仪表的操作。该类仪表大多采用自动数字调零技术,长期使用基本不会产生零漂。但是由于仪表使用现场环境潮湿、灰尘或腐蚀气体的影响会使仪表产生误差,对仪表内部进行清洁及干燥处理后,通常都能解决问题。因此,对于在用仪表如果校准超差时,可先对仪表进行清洁及干燥处理后再进行校准。零点和满度正常后,再取几个中间点进行校准即可,这样就有记录了,校准记录可参考规程。

楼主:
噢,造假快结束了。
现场的仪表的校准标签都贴完了,没有校准,直接更换校准标签有效期。
校准记录更是造假了。
从先前的校准记录中找了几个模板,一家人在办公室里造假,一人二三十份任务,闷着头一下午基本上都搞定了。
然后就是汇总一起,然后就是外边的什么认证公司来外审,然后就是查看各项记录报表流程是否健全,然后就是通过。

网友F(2015-01-14):
智能仪表校验,可用标准信号输入,读取多点测量值,记录并测试误差值满不满足要求即可。现在现场工业标准信号源都类是这种
可模拟输入各类标准信号,而且精度比较高,通过不同多点信号输入可做报表,完成校验。
安普仪表优势:
全系列数显表\记录仪表
压力变送器、防爆压力控制器,特别是微压测量仪表、最小10PA
流量仪表、防爆流量计
温湿度仪表
液位、物位仪表

网友G:
用已经校准的标准表与现场的表比对,误差正常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