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8):
读书的时候电子技术学得不多, 也就几个稳压电源电路和可控硅触发电路,后来还学习了一种脉冲计数和数码显示电路。

刚上班的时候接触的设备比较落后, 可控硅触发板很简单, 一般都是自己修,有的本来也是自己焊接组装的。

后来换了个环境,加热炉用的是AEG的调功器,那玩意换个保险还可以,它要是没有触发信号,我们这里没人能修。

修电子电器,基本靠运气,如果坏的是简单的部分或者能明显看到的还好,如果比较隐蔽,很费时费力还不讨好。修好了也就修好了,没人会奖励你,修不好,自己都感觉不好意思,所以还不如根本不要修。

修电子产品有这么几个缺陷,一是知识的缺陷,很多地方不懂;二是工具的缺陷,没有示波器那些东西;三是配件的缺陷,很多时候知道哪一部分或者怀疑哪个元件的问题,没有配件可替换;四是资料的缺陷,电子电器厂家只有使用说明书,没有内部电路资料和说明;五是电子产品设计上没有提供维修的便利条件,拆装很麻烦;六是经济上并不划算,有的电子产品价格并不贵,买一个也不要好多钱,或者说公司并不在乎你节省这点钱。

楼主:
我们学习电子技术不是在书本上讲解一下就行了,是要买来电子元件独自完成焊接调试成功,有次为了竞赛,还要训练速度。

网友A:
简单的修,复杂点的外发或换新板。

楼主:
我们这里还有人感叹,过去谁水平多高多高,什么都能修, 现在的人越来越不如以前了, 电子电器修不好。

到底是人退步了还是技术进步了,太先进了, 除了更换板子,维修越来越难了?

网友B:
现在可控硅触发样式很多

网友C:
领导要我修没办法,不过也就充电器什么的
现在的技术太先进了,原先用模拟的现在都是数字的,无线通讯光纤通讯以前哪有呀。一块FPGA顶多少集成块呀,有硬件有软件,你怎么修。

网友D:
电子线路板发生的故障大多数是可以修复的,理论知识很重要,检测仪器仪表也要有,维修经验要不断积累。

网友E:
楼主说得有点道理,我也经常修电子电路,没有什么意思,修好了么有功劳,修不好也无所谓。。。。。。

网友F:
基本不修板,有问题整块换

网友G:
现在的电子器件集成度越来越高,器件都往小型化方向发展,这还让人怎么修啊,而且这东西通用性越来越差,大家的东西虽然原理差不多,但布局和器件都有很大的不同,弄懂一块板子要的时间太长了,而且更新的速度这么快,没必要去弄了,弄好了也没多大功劳,而且万一没弄好,把别的器件也更坏了这就更杯具了,现在基本方法就是::换就一个字。。。。

网友H:
目前阶段,人工成本飞涨,而电子产品逐步普及,价格下降非常厉害。
前十几二十年多半都是通用零部件,或者说多半模拟电路。东西坏了还能买到
现在厂家都学精了,ic都是搞定制,smd元器件封装越来越小,以前还能在上面看到型号,现在都是两三个英文字母缩写,而且各厂家标记还有差异,软件也很关键,除非厂家才有。 况且很多厂家关键元器件都不零售,只针对大型工厂,能买到大部分是拆机件,瑕疵品,甚至原厂不合格品以次充优。广东几个地方翻新工艺堪比原厂。

举个例子,一台变频器/plc烧毁耽误生产, 技术再牛的人也得买到配件,还要测试好,维修人员一天最少也要赚几百元吧,配件 运输费用另算。

现在物流很发达,每个省份,甚至大点城市都有代理商,维修商,个体公司都能调到货,自要肯花钱让人连夜送过来,第二天就能让设备运转起来。况且维修过后设备指不定出现新故障。

以前是没钱,时间也不算什么,想靠维修节约成本。以后人工成本会越来越高,修的会越来越少。

网友I:
现在视力不行了,基本不修。

网友J:
主要还是麻烦,怀疑哪坏了一般要拆下,现在板子越来越小,大多是帖片焊,手要稳眼要细,真的累人。

网友K:
现在的电子产品更新太快了!

楼主:
就是换板子吧, 都没得换, 厂家都不单卖, 就算卖,也是卖高价。

网友L:
靠这个吃饭啊  怎么可以不修呢

网友M:
    上装备,上工具.

网友N:
干这行,给别人打工就是良心活了,给自己干那就得尽力减少最小的损失。要是贴片元件就没考虑余地了

网友O:
现在的电子板集成的度太高,没有图怎么修?一般都是换!

楼主:
这是一块动力电池充电机的控制板,故障现象就是所有指示灯包括数码管都没有显示,检查有20V直流电源进来,也测到了5V电压, 再进一步检查我就不会了。
这块板子在充电机里的成本应该很低,变压器和可控硅应该是大头,但是没有这种板子可换,只能报废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一块动力电池充电机的控制板,故障现象就是所有指示灯包括数码管都没有显示,检查有20V直流电源进来,也测到了5V电压, 再进一步检查我就不会了。
这块板子在充电机里的成本应该很低,变压器和可控硅应该是大头,但是没有这种板子可换,只能报废了。

我查了一下阿里巴巴,这种充电机的报价8000元。

楼主:
这玩意你们修吗? 板子有换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只要不是CPU坏还是可以修的,器件也不多,上网查查什么作用就能把电路画出来了。
不过现在厂里的负责设备的喜欢让外面修,这样可以有回扣拿,自己又轻松。
当年我去修一台包装机,德国进口上面的直流调速板坏了,现场单位来回跑了三天,搞定后现场设备负责就把这台设备包给我们做4万一年维护费,他拿一万。

网友P:
我是做电路板的,要做板子,找我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要不是CPU坏还是可以修的,器件也不多,上网查查什么作用就能把电路画出来了。
不过现在厂里的负责设备的喜欢让外面修,这样可以有回扣拿,自己又轻松。
当年我去修一台包装机,德国进口上面的直流调速板坏了,现场单位来回跑了三天,搞定后现场设备负责就把这台设备包给我们做4万一年维护费,他拿一万。
本来我还想查查是哪个芯片驱动的指示灯和数码管,找找芯片电源有没有,没那么多时间搞了,这是公事,而且考核我们的维修时间,自己拿回来研究还差不多,暂时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要不是CPU坏还是可以修的,器件也不多,上网查查什么作用就能把电路画出来了。
不过现在厂里的负责设备的喜欢让外面修,这样可以有回扣拿,自己又轻松。
当年我去修一台包装机,德国进口上面的直流调速板坏了,现场单位来回跑了三天,搞定后现场设备负责就把这台设备包给我们做4万一年维护费,他拿一万。

包给你设备的那个是国企吧?拿这么多?

网友M: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要不是CPU坏还是可以修的,器件也不多,上网查查什么作用就能把电路画出来了。
不过现在厂里的负责设备的喜欢让外面修,这样可以有回扣拿,自己又轻松。
当年我去修一台包装机,德国进口上面的直流调速板坏了,现场单位来回跑了三天,搞定后现场设备负责就把这台设备包给我们做4万一年维护费,他拿一万。

包给你设备的那个是国企吧?拿这么多?
   作为用户,花这个钱还是值得的.一般来说,用户对机器设备方面的技术力量薄弱,维修装备差,生产等着用机器.

网友Q:
尽量自己解决了啊

网友R:
一般通用件组装的板子都可以修

网友S:
能换就换啊,修好了也没有奖励啊。

网友T:
看了上面的评论,感觉前途越来越渺茫啦,我现在就是做电子产品维修的,包括变频器,触摸屏,如果真像上面评论说的那样,看来我要好好考虑转行啦,不然以后可能就要要饭吃啦。

网友U:
5年前我从修电视转到变频器,看来又要考虑转了。

网友V:
能修的修一下,不能修的坏了先拆开熟识,然后发外修,反正是修好没功的

网友W:
就是板级维护(单元级)还是元件级维护的问题。现在越来越趋向系统的集成化和模块化。板级维护越来越没人做了。既麻烦也不值钱。所以维修更趋向于更换单元件。

网友X:
现在公司的板子基本上都是外发修理,他们有专用的逻辑分析仪和测试平台,我们自己修很难找到故障点,都是贴片元件不好拆,再者也耽搁不起。。

网友Y:
现在都是换板维修

网友Z:
基本都是换板子,在领导眼里修好是应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Z:
基本都是换板子,在领导眼里修好是应该的

有没有很多时候买不到板子不得不将整个部分更换?

网友Z:
回复 楼主:
有啊,整换控制器浪费了一点

网友AA:
需要维修找我们

网友AB:
现在工厂里的真的不爱修这类东西,生产赶着要,一停机耽误产量。就都外发加急送货,换上就好。用的贴片的器件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小。

网友AC: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要不是CPU坏还是可以修的,器件也不多,上网查查什么作用就能把电路画出来了。
不过现在厂里的负责设备的喜欢让外面修,这样可以有回扣拿,自己又轻松。
当年我去修一台包装机,德国进口上面的直流调速板坏了,现场单位来回跑了三天,搞定后现场设备负责就把这台设备包给我们做4万一年维护费,他拿一万。
你靠技术,他靠头脑,互相合作,皆大欢喜!

网友M:
引用 网友T:
看了上面的评论,感觉前途越来越渺茫啦,我现在就是做电子产品维修的,包括变频器,触摸屏,如果真像上面评论说的那样,看来我要好好考虑转行啦,不然以后可能就要要饭吃啦。
   丐帮收入比白领高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要不是CPU坏还是可以修的,器件也不多,上网查查什么作用就能把电路画出来了。
不过现在厂里的负责设备的喜欢让外面修,这样可以有回扣拿,自己又轻松。
当年我去修一台包装机,德国进口上面的直流调速板坏了,现场单位来回跑了三天,搞定后现场设备负责就把这台设备包给我们做4万一年维护费,他拿一万。

一台设备4万一年维护费? 包机械部分吗? 这设备价值多高?  国产还是进口?  这单位太有钱了吧?

我和别人一起也包了几十台设备, 是同一类的,国产几十万一台, 有5台德国进口的,几百万一台, 才给我们不到3万一年, 不过事情不多, 杂事多, 有的事情超过了我们承包的范围, 我们也干了。 刚开始觉得还可以,搞几年都没涨钱,越来越觉得没意思了。  几十台设备新旧生产厂家产地型号都有很多差别,使用的PLC有好多种,使用的变频器有很多种,机械结构差别很大,同样功能元件安装的位置不一样,有的好拆好修,有的不好拆不好修, 有时遇到的问题真麻烦。 我记得有次为了检查确实有台小电机是否烧坏了,需要把整个配电盘拆下来。  变频器坏了让他们买新的,买回来可能是同一个品牌, 新式的往往比老的体积缩小了,安装孔不对,还得另外钻孔。 最烦有的单位,机床灯的灯具换来换去,安装孔不对。这都算我们份内的事。 份外的事情就是他们要改造,我们包的是维修,改造在他们看来好像也是我们该做的事情。他们找第三方增加附属机构,比如机械手之类的, 又不给资料, 又不培训, 就让我们修, 修得好我们也修了, 修不好也怪不得我,让他们找第三方的公司。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整个车间的变频设备,只包变频器,电路板。机器坏掉,我们接修是不给钱的,修不好另付钱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整个车间的变频设备,只包变频器,电路板。机器坏掉,我们接修是不给钱的,修不好另付钱买新的。

一共有多少台变频器? 我们包的设备有80台,每台都有变频器,坏了我们只换,四五年来我们只换了三四台变频器,安川G7三菱F740之类的,价格一共超过2万了吗? 给我三万一年,包换都够了。

我记得有台是烧电机, 有台老是过压报警,把电压参数设高能好一点,还有台也是过压报警,把电机功率参数设高一点也能使用,还有台就是断电时间较长就保存不了修改过的参数,设好参数后不长时间停电还是可以用的,我们都给换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大概40多台,是富士,ABB的,基本都是18.5KW,大的55KW都是风机水泵负载。是石化单位对电子器件有腐蚀,有时是外部的接触器不好,导致变频器报故障,石化每一年小修,两年大修,趁这个时候去给变频器做保养,清洁风道和电器柜,换换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