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焊好一块CPLD

楼主(2014-09-18):
接受一块单元板,报通讯故障,上电后,发现通讯灯不亮,光纤接收信号有,无输出信号,摸CPLD芯片有点烫手。
故判定CPLD损坏。但是之前更换CPLD成功率只有七分之一,有些犹豫是否要更换,发现还有最后一块CPLD,决定还是换吧,如果不成功,以后再也不换了。
这次把CPLD用热风枪吹下来后,特地好好的把周围的三防漆清除,留下的焊锡也清除干净。焊好后,在放大镜下观察没有连焊。
第一个考验开始了,上5V烧程序,观察电流还可以,程序烧的有些慢,但是还是成功了。再看电流和好的一样,芯片也摸上去不烫手。
上电测试,通讯灯亮了,通讯正常。我觉得是个好的开始。接下去看做block测试(IGBT触发,导通检测测试),Q2Block报警,我的心一沉,没有焊好呀,先查Block信号正常,难道CPLD又给我焊坏了。
吃好午饭,我仔细想了想,Block测试是分为2个部分,第一步是检测Block信号,第二歩是发出驱动信号然后检测Block的反馈信号,我要判断,到底是第一歩出问题了,还是第二步出问题了。进过测试是第二步出问题了,应该是没有发出驱动信号。先把那两个的信号的引脚再补焊一下。哈哈,测试正常了。
我心想还好,继续测试,过压测试不报警?!还有问题,有了之前的经验,我没有太慌张,先判断是外围的问题还是CPLD的问题吧。
过压检测也就是个比较器,确定基准是不是高了或者输入电压分压错了。测下来,基准为负压,这应该报警但是基准为负压也不对,考虑到比较器加了正反馈,先把正反馈回路拆了,基准还是为负压,先把比较器换了,基准对了。可是比较器发出报警信号可是在CPLD那头始终为高电平,难道是开路了测了测通的,不过感觉好像有不止一个引脚和测试点通,可能是连焊了,再看图纸过压报警边上的引脚就是VCC,放大镜下一看,两个引脚间有一丝焊锡连上了。
之后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A:
楼主干的不错,焊功还得加强,不是一气呵成,

网友B:
这个东西不用专用的焊接设备,很容易焊连路或者虚焊。焊完后要在显微镜下检查为好。

网友C:
楼主的电子技术水平很高,分析判断也很准确,学习了。

网友D:
不错的分享,赞一个。
可惜没有告诉我们那块板子是什么用处,变频器上的CPU板?

网友E:
用什么焊的?

网友F:
楼主技术不是一般的牛!膜拜中。

楼主:
回复 网友D:
高压变频器功率单元控制板

网友G:
芯片焊接的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烙铁焊的,热风枪吹下来的。

网友H:
恭喜楼主有上一层楼啊

网友I:
焊接容易掌握,佩服楼主的软技术。

网友J:
   视力好,有耐心,有技巧.

网友K:
向楼主学习!就要有敢于动手的精神!

网友L:
要做电路板找我哦

网友M:
楼主又提高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