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8):
前两天华侨大学那个电梯夹死一个男生,很恐怖。貌似以前也讨论过,作为日常使用最多、也与人身安全最切身的电梯系统,为何频频发生问题而造成惨剧,值得总结教训啊。

想到几个问题:

从可靠性的角度来说,这个系统可以切分成电控逻辑系统和外围线路系统失效保护,还有就是机械保护系统。

先说机械系统保护,一般应该是用来防止高速坠落的吧。

逻辑运算保护。一般逻辑运行都是用采用PLC为多也有单片机甚至工控机等,PLC可靠性还是比较好的,但是也不能完全保证,有时候端子也会坏掉。不知道关系人命安全的电梯是是否有双备份系统和防错设计?如果板子坏了会出现什么状况,有没有保护措施?

外围线路运行保护,如传感器,开关们传感器是如何保护,有没有异常监控?

执行系统呢,比如接触器等部件,是如何保证长时间多次运行的可靠性?

楼主:
搜了一下,看到有人说这次事故是因为那个电梯有提前开门功能。由于该功能的存在,会放大抱闸失效所导致的后果。

网友A:
提前开门是不允许的,电梯的轿厢门都有位置开关,一旦开门,电梯是不能上下的,哪怕是在运行中,人为打开轿厢门,也会造成电梯紧急制动,就怕是维修的临时短接这些限位点,我曾经遇到有前辈把矿井提升机的所有安全回路点用一套开关全部短接的,运行起来了,但是所有的位置保护全废掉了。
现在的矿井提升机都是一主一备(非冗余)两套PLC了,备用PLC只做安全控制。不知道电梯的控制系统是不是也有后备保护或冗余,个人认为,就算有所谓的后备保护,控制器应该也是完全独立运行的,不能搞到一套控制器上。

网友B:
设计一定要考虑安全。

网友C:
很多时候还是因为安全回路被破坏了!

网友D:
安全很重要啊

网友E:
     美国对降落伞的检测,随机抽取一只降落伞,由厂方老板做跳伞试验,必须100%合格.

网友F:
触目惊心!

提前开门是有的。
以前全球最NB的几家电梯公司之一瑞士迅达的一项技术就是在电梯进入门区(大约处于10多cm平层的位置)时,基本上是爬行速度在运行至刹车的,这个阶段,系统会开始启动开门程序,当电梯平层抱闸停车后,门正好全部打开了。

正常情况是任何一层门开了或者轿厢门掰开了都会导致安全回路断开,自动抱闸。

要是抱闸失效那就没辙了。

网友G:
总觉得还是要平层后开门为最好,虽然浪费点时间,但是安全呀!

网友H:
事故调查没有公布,以下只是我从我的了解的一种推测:
2012年我为了解电梯编码器的使用,专门走了一圈电梯维修市场,甚至在东莞跟电梯维修进入一家小区并爬上了正在维修的电梯轿厢上考察。好吧,我也来说说电梯里面的工控安全元素:
电梯设计的流派其实分两类,一类是以欧洲的迅达、蒂森为主的,以安全第一确保“足够要好”为最主要的设计思维,电气与机械的双重联锁设计保护,甚至为了安全的不计成本,这类电梯成本高,维修技术要求高。
另一类是以日系的日立、东芝、三菱为设计思维的“精细化设计”,就是在功能性上、成本上与安全上的“平衡”精细化,其中对于安全性与欧系是有差别的,或者更直接一点讲在安全性设计上不如欧系的,但功能与成本上更具有竞争力,但是它可以靠日本人的精细化生产管理与维修管理来弥补。

在2005年开始的一波房地产浪潮起来后,电梯需求猛增,在市场竞争中,很显然日系电梯设计思维因其成本更低而在中国市场占得先机,迅速扩张,以至于原来偏向于欧系的奥的斯也在中国市场偏向于日系设计方式,而台资国资的电梯更从一开始就是学日系的。但是,由于楼盘的迅猛扩张,电梯维修工根本来不及大量认真培训就上岗了,而日系电梯包括学这种思维的奥的斯等等需要精细化生产管理与维修管理就无法落实了,于是,全国关于电梯的各种事故新闻就不断出现。

以我考察的电梯平层与开门连锁来说吧,电梯需要准确减速到平层位置停车后并确认(位置到位速度停)后才能开门,最早欧系的平层一定是要用全行程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德国海德汉的ROQ424和ROQ425)确认整个全行程的绝对值位置的,它的好处是减速点是连续平滑的,位置反馈是绝对值编码的,如果编码器的信号不准确或损坏,只要一移动就立刻可以知道而报警。只有当绝对值编码器的信息确认到达平层位置时,才可以开门,这样楼主所说的事故是不会发生的。迅达电梯、蒂森电梯,以及早先的奥的斯电梯都是这样设计的。如下有照片。
不仅仅是平层,电梯轿厢的开门机也是用编码器的,甚至也是绝对值多圈编码器。

可是日系电梯不是这样设计的,他们用三个光电开关,(上、下、停信号)做平层信号,包括有些电梯的开门也是光电开关做的信号。平层仅取三个位置信号,只有经过与没经过的信息,并没有准确停在哪里或运动到哪里的信息。每层设置光电开关的挡板遮挡获得信号,这种挡板因每层楼三片,一个电梯井道有上百片这样突起的挡板在电梯井道内,松动掉落后被轿厢撞落的比率较多,而且减速是按速度与时间算出来的,而因电梯维修工严重缺少,也没有很严格的培训,每个电梯井道有几十上百片这样的挡板,松动常有而无法得到及时检查,甚至几乎每年都有电梯维修工在井道内维修,升降电梯时手臂被挡板切断的事故发生!当挡板松动或掉落时,是无法准确平层,这样的事太多,如果经常停下来维修住户就会有意见,有些维修工就会自作聪明把这个平层连锁切掉某一个,完全靠速度与时间推算来平层停车了。。。。。。
实际上就算迅达和蒂森,似乎也要对中国市场低头,这种用全行程绝对值多圈编码器的平层现在很少了,也偏向改用了三点开关+挡板式,目前找我们的主要是电梯维修市场。
实际上不仅仅是电梯,整个工控日系的这种够用就好,靠其他“精细化管理”弥补的风气在中国非常吃得开,可惜我们的设计学的是日系的,精细化管理却没能学到,这种“够有就好”的思维,到了中国常常就是不够用了。而德系思维的确保安全确保品质第一的“足够要好”的思维,因其成本更高,在中国流行不如日系的.
事实上日本人其实也已经为他们的这种“够用就好”的“精细化思维”害了,福岛核电站事故是典型的这种案例,所有他们以为的小概率事件凑到了一块,事故悲剧就发生了。
[upload=jpg]/uploadImages12/86aff9a018205fb0f2116b3067acc7f8004cc1b1.jpg#电梯平层.jpg
[/upload]

以上是电梯平层绝对值多圈编码器照片

网友I:
最近几年电梯事故确实出了很多

网友H:
我拜访的东莞某电梯维修公司维修工很肯定地告诉我,如果仅仅从电梯井道平层来说,用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做平层,几乎不会发生这种事故,而用光电开关仅仅是过与没过的信号,常要检查保养维修的,经常会有事故发生。另外,自动扶梯也是用编码器做方向与速度反馈的安全性,要高于用光电开关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最近几年电梯事故确实出了很多

所有的电梯事故报告,几乎大部分是电梯维修工检查保养维修不到位。拿我讲到的电梯井道平层来说,因为经济而用光电开关的电梯厂家似乎没有什么责任----维修工要经常检查每台电梯井道里面的那几十片挡板是否有松动,确保停车准确,那就要电梯停车,维修工进入井道爬上电梯轿厢顶部开动电梯一层楼一层楼的检查那一片片挡板,你们小区的电梯会是那样的经常检查吗?
如果是用绝对值编码器,不需要进入井道,只要电梯移动就可以检查信号有没有已经是否准确,其安全性仅仅从维修角度来看就高了很多了。可是电梯市场竞争激烈,经济性是电梯厂家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其余就推给检查保养维修吧。

楼主:
现在特检所负责检验的,很多也是走过场,收了好处就全部通过。

网友J:
设计缺陷,维护问题,管理问题,归结到底人的问题,钱的问题。

网友J:
反复看了视频,与记者描述有点出入,电梯还是停了一下。
根据曾经的经验判断,控制程序有问题,没有抱闸,电梯上行不是电机带动,是配重惯性带动轿厢运动。
官方结论,也许再次验证。
=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反复看了视频,与记者描述有点出入,电梯还是停了一下。
根据曾经的经验判断,控制程序有问题,没有抱闸,电梯上行不是电机带动,是配重惯性带动轿厢运动。
官方结论,也许再次验证。
=
应该是下行靠配重带动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反复看了视频,与记者描述有点出入,电梯还是停了一下。
根据曾经的经验判断,控制程序有问题,没有抱闸,电梯上行不是电机带动,是配重惯性带动轿厢运动。
官方结论,也许再次验证。
=
应该是下行靠配重带动吧?
是上行,电梯上行时变频器制动单元才工作的!也就是说上行时,电机处于发电状态!

网友J:
再看优酷视频很清楚的显示全过程
修正前述
电梯在17:47:22门开着,疑似才有乘客出电梯后画面
17:47:27电梯门关上
17:47:35电梯门被打开,学生呼叫电梯
17:47:37门全开,迈右脚,只是踩在轿厢边缘,看视频慢放,门全开,轿厢开始有向上启动.
17:47:38 迈左脚,被提升的轿厢拌了一下,这时轿厢已上升约10-20cm
17:47:39 轿厢已上升有150cm,速度还是很快的.
根据清晰的视频,
1.程序有问题,使用沿信号处理门安全开关
2.轿厢门开关错误,可能使用接近开信号,没有使用机械的安全开关闭信号
3.楼门开关错误同上
 最可能二信号都被短接失效,或门安全开关没串接到安全电路.....
4,没有使用安全光栅
5.电路错误,有关安全电路不是独立的
6.抱闸为什么在门开情况下被打开了?不认为是天热抱闸失灵.
7.?电机运转使轿厢上行,人卡在哪儿再使电机停转?

网友M:
太可怕了,我买房的小区据说以后使用日立电梯,咋整??

网友A:
没敢看视频,看了图片,首先提前开门功能跟这个应该没关系。
原来单位有两台迅达货梯,即使是货梯,每层的楼层门和轿厢门也有串联在安全回路里的机械限位开关,任意一个限位开关动作,电梯的抱闸就不会打开,电机也不会启动;上行的时候,门没关闭电梯就上行,应该排除其他楼层呼叫电梯,程序错误的问题。这种更像是溜车,如果是机械抱闸造成的溜车,会一直上冲,这个应该排除;电梯不至于会用通电制动吧?停电的情况下电梯门是在原位不动的,假如抱闸真是通电制动,那就有可能这样,如果这样,设计者该枪毙十次。还有就是平层后不会靠变频器悬停吧?设置不好变频器,一样会溜车,这样也要枪毙十次。
只是猜测了,但愿能找出真正的原因,别调查一通,拿出几个小维修工和维修公司顶事,掩盖真正的缺陷。

网友N:
我也不敢看视频,我觉得是可能控制系统接收到了门已关好的信号,电梯才上升的,以后坐电梯还是要小心才行了

网友O:
为何电梯事故频出

网友P:
电梯都没有资格修,但是让我维修或者设计,肯定会想办法消除这些安全隐患。

网友J:
引用 网友P:
电梯都没有资格修,但是让我维修或者设计,肯定会想办法消除这些安全隐患。
你先猜猜这次故障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P:
电梯都没有资格修,但是让我维修或者设计,肯定会想办法消除这些安全隐患。
你先猜猜这次故障是什么引起的?
电梯从设计的角度来看技术应该是很成熟了, 各种安全因素应该都会考虑到, 可能是维修人员屏蔽了一些功能导致的。 有些不搞维修的搞事故分析都不见得分析得出来,我就看到我们这里设备上有些问题,领导就看不出来,我看到了也没辙。

网友Q:
一个绝对值编码器也没有多少钱啊 对应于上百万的电梯来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