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8):
   电容器主要用于交流电路及脉冲电路中,在直流电路中电容器一般起隔断直流的作用。 电容既不产生也不消耗能量,是储能元件。 电容器在电力系统中是提高功率因数的重要器件;在电子电路中是获得振荡、滤波、相移、旁路、耦合等作用的主要元件。

  把电容器的两个极板分别接到直流电源的正,负极上时,正负电荷就会集聚在电容器的两个电极板上,在两个极板间形成电压。随着电容器两极板上电荷的不断增加,电容器上的电压也由小逐渐增大,直到等于直流电源电压时,电路中便不会有电流流过,充电过程就停止了,这就是电容器的充电作用。如果把直流电源和电容器断开,此时电容器上便储存上了电荷。

  当电容器两端的电压一定时,电容器的容量越大,它所储存的电荷量也越大。可见电容器的电容量是一个衡量电容器储存电荷本领的参数。

  电容器上储存电荷后,由于电容器两极板是由绝缘介质隔开的,虽然电容器两端有电压,但电荷不能从电极间通过,所以电容器有隔断直流的作用。

  如果把储存有电荷的电容器的两个电极用导线相连,在连接的瞬间,电容器极板上的正,负电荷便会通过导线中和,这就是电容器的放电作用。电容器放电的过程是一个能量释放的过程,会在放电回路中做功,把电能转换成其他式的能量。

  在电子电路中使用电容器时,若电子电路上的电压高于电容器两端的电压,电容器就充电,直到电容器上建立的电压与电路的电压相等为止;如果电子电路上的电压低于电容器两端的电压,电容器则进行放电。

  如果把电容器接到交流电路上,由于交流电电压的大小和方向不断变化,电容器就会交替地充电,放电反复进行,此时电容器的两极板间仍不会有电荷通过,但在交流电路中却形成了方向和大小都不停变化的交流电流,就像电容器能通过交流电一样,这就是交流可以"通过"电容器的道理。

网友A:
早就忘了,今儿又学了一次

网友B:
电容器和电感都是储能元件。如果是信号间串联电容器,就是隔直作用,高频通,低频阻作用。如果是并联信号两端,其作用就是对信号的滤波和迟滞。电感元件恰与电容元件作用相反。

网友C:
回味一下

网友D:
   当电容器两端的电压一定时,电容器的容量越大,它所储存的电荷量也越大。可见电容器的电容量是一个衡量电容器储存电荷本领的参数。

    燃气公交车上有超级电容器,储能.

网友E:
重新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F:
又温故知新了一次,谢谢。

网友G:
重新学习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