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问题请教

楼主(2014-09-18):
    大家好!最近在学组态王软件,做一个温度的监测的人机画面,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前辈!

    第一个,就是我想在画面上画一个开始键,这样在进入运行系统后,用鼠标点击一下开始键,画面接受数据,显示数值。如果我不点击该键,则画面静止。
    第二个,我的温度巡检仪有8路温度,但是巡检仪只有一个地址,我在组态王定义变量时每个变量的寄存器都不一样,比如说温度1是91,温度2是92。那么画面显示时是否能将巡检仪的第一路温度与画面上的温度1对应起来。
    第三个,我有巡检仪,电压表,电流表,流量计四个设备,他们都支持485通讯,我在设置端口时都将他们设置成COM1,但是COM1的参数设置只有一种,我是否只要保持四个设备的通讯参数一致就可以?
    问题就这些,希望前辈们不吝赐教!

网友A:
巡检仪是不是循环检测8路,是的话应该可以做的

网友B:
1.组态王系统运行后就开始接收数据了,暂时还未接触过运行后加按钮再开始的,但是有添加按钮退出运行系统的;
2.既然是8路巡检仪,那么内部必定有八个对应的地址(你查一下巡检仪的具体地址配置资料,卖家肯定会提供的,没提供找他要),所以组态王一个变量对应一个地址;
3.四个设备都支持485通信,一个COM1就够了,你可以在组态王COM1——新建I/O设备里新建四路与四路设备对应起来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好的,谢谢!再请教一下,那个寄存器比如说9001是不是一个地址?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要看你的巡检仪的说明,我想应该是的,你还要考虑一下之地位数,我之前用过的温度变送器,地址在前面都要加一位“4”,你要看文档说明。

网友C:
1、数据可以一直采集记录,做两个画面切换,分别静态和动态数据显示,不过你的意思是想做一个类似封面的画面,点击按钮进入数据画面?组态王帮助有,请查询“shou picture”
2、巡检仪地址是通讯端口地址,每个变量的数据寄存器是存放变量数据的,首先要知道巡检仪用的是什么通讯协议,仔细看通讯手册,组态王要配置相对应的驱动,组态王有详细的常用驱动帮助,还要搞清楚每个变量是整数或者是浮点数这些,一定要跟仪表厂家多沟通,很多仪表的协议并不是标准的。
3、四个设备要有相同的波特率等参数,要有不同的通讯地址,组态王轮询通讯。

网友D:
 第三个,我有巡检仪,电压表,电流表,流量计四个设备,他们都支持485通讯,我在设置端口时都将他们设置成COM1,但是COM1的参数设置只有一种,我是否只要保持四个设备的通讯参数一致就可以?
是相同的通讯协议吗? 一个公司的产品?

楼主:
你好,我已经将温度巡检仪与组态王之间的通讯弄好了,就是说我在运行系统时已经能显示温度了,以前都是问号。但是还是有问题,组态王显示的数值和我巡检仪的实际温度不一致。我的巡检仪的温度是19.6度。组态王显示的温度是300度,而且也不随着巡检仪变化,有时候还会变成0,这大概是什么原因?我用的莫迪康的串口,我的寄存器是这样设置的,巡检仪第一路温度在组态王上的寄存器地址是90001(实际巡检仪说明书上第一路的地址是0000),数据类型是float。第二路是90005(实际巡检仪说明书上第二路的地址是0004),数据类型是float,依次类推.请问我这样设置对吗?另外,我直接用的普通导线连得巡检仪和485串口,这样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一样的通讯协议,但是不是一个厂家的

网友C:
读寄存器应该用功能码3或4,30001或40001,仪表通讯说明书应该会给你一个例子的,按照他们的例子做一个试试就知道了可以借助modscan或串口调试软件,最好跟他们的技术支持沟通下,有些地址偏移啥的,不一定那么标准。

网友E:
0000对应的是你上位机的第一个字地址 00004自然对应的是第5个字
你需要确认一下仪器的地址0000是用何种方式通讯的,如果是modbus RTU,那么你上位机的地址还需要功能码,可能是3x,可能是4x

楼主(2014-10-24):
回复 网友E:
前辈,您好!这方面我不太懂,能否麻烦您给个学习链接什么的,我好好学一下,补一下课,谢谢!